[原创] 脚本面试每日一题PERL-0111

楼主(2013-01-11):
使用perl读入pt的标准时序报告,打印出以下表格式信息:

slackvalue
(setup/hold):    corner1    corner2    corner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ath Group1       0/1.1      0/0.2       0/0.01
path Group2       0/2.1      0/0.2       0/-0.1

No. of VIOLAT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ner1    corner2    corner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ath Group1       0/0      0/0           0/0
path Group2       0/0      0/0           0/1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用二维hash数据结构做

网友(2013-05-28):
回复 楼主:

    版主说的用二维hash写这个程序的思路是什么?能否指教一下。
我最近在写这个程序,但不是用二维hash也能写出来。想练习其他写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过程不复杂,就是挨个分析每段报告,看他属于哪个group,哪个corner,
然后到hash里面的对应位置找出存储值,如果新值的slack坏于存储值,就改存储新值。

你还有另一种实现方法啊? 愿闻其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