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!UVM中关于送给reference model数据的两种不同方法!

楼主(2013-01-11):
在书上看到一种将数据送给reference的方法:driver将从sequencer得到的数据一份送给DUT,一份则通过apport)发送给reference model。

实际接触的项目中中,却是通过mon收集发送到DUT上的数据,然后重新组成一个transaction送到reference model去。

这两种办法得到的数据本质上我觉得是一样的,但是为什么要用第二种方法呢?这样不是更复杂了么?为什么?谢谢大家的回答!

网友:
如果LZ的项目比较小,其实第一种却是比较简单。
但是如果LZ的东西需要复用,而且有可能数据不是由你产生,那么你的driver事实也没了。只有monitor是有用的,如果没有monitor,那你的数据从哪里来?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回答

网友:
主要就是为验证环境的重用性考虑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