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信号的返回路径

楼主(2013-01-11):
在2层PCB板中,top层高速信号的参考平面电流的返回路径是bottom层的地或电源吗?还是同是top 层离信号线距离更近的地或电源
保持bottom层尽量少走线?保持完整的地有意义吗?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比较典型,首先,现在高速信号很少有做2layer的PCB的,当然你实在要这样做也没有关系;关于返回路径的问题,如果走在top layer的高速信号其参考的是离信号线更近的GND或者POWER,但是bottom layer还是对其有一定的影响;如果你bottom层走线少,保持GND的完整是非常有意义的,至少可以让某些信号有跨分割走线的风险。因为目前的大多数高速信号的reference Plane是GND。希望对你有帮助。

网友:
top层高速信号正下面如果是一个完整性的电源平面的话,那么这个电源平面就是参考平面。如果下面还是GND的话,那么GND为参考平面,如果下面既有电源平面又有GND平面,那要相对复杂了!建议高速信号线下面,要么事完整的电源平面(同一个电源平面),要么完整的GND面

网友:
两层信号 很可能会 跨参考平面 ,高速信号不好走 。

网友(2013-02-14):
两层PCB设计还是比较难以控制回流的,可以走成CPW结构

网友(2013-03-29):
3楼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原來是這個樣子!

网友(2013-05-07):
Don't cross split plane.
Return current path will be the smallest loop indutance path.

网友A(2013-07-08):
cpw布线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希望了解更多

网友(2014-07-20):
回流是同层两边的地或者电源,因为两层板都不会太薄,一般与包地耦合比较紧~但一般两层板的同层的包地不容易直接回流到ic的地引脚,往往还是要底层的地在包地间断时帮助回流,所以还是要保证底层的地尽量完整~

网友:
在信号线的两边走地线,地线打过孔和bottom上的地相连。如果是DDR接口,可以每2个信号线分为一组,旁边走地线和其他组隔离,同组的2个信号线之间的间距为信号线到旁边地线间距的2倍,所有信号线可以都在top走,面积不够或者同组信号的skew不满足条件,也可以放一部分在bottom走,做3D仿真可以发现信号主要参考同层临近的地,实践证明DDR接口可以跑到1066Mbps,serdes接口的串行数据可以达到2.5Gbps

网友:
这个也不懂,学习了

网友(2017-03-30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大哥,请教你一些问题,还请告知微信号或者qq号?

网友(2018-08-08):
有意义的,肯定是找阻抗小的路径回流了

网友(2019-09-10):
侧面包地应该也可以改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w布线是什么意思?

coplanr waveguide共面波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