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救nmos电容和pmos电容的区别

楼主(2013-01-11):
求问nmos电容和pmos电容通常用在什么地方,有什么区别?
除了电子迁徙快和阈值不同,它们还有什么不同的电学特性啊?
做在nw里的nmos电容只是为了屏蔽psub上的噪音吗,为什么不直接用mos电容呢?
哪位高手能给详细分析一下这nmos和pmos电容啊,万分感谢

楼主:
还问个,相同面积它们电容值一样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NMOS PMOS强反型时单位面积电容值基本是一样的,NW 中的NMOS电容是AMOS,作为变容管其线性度要好。

网友(2013-04-25):
AMOS电容的衬底应该接什么?,电容的组成是什么?变容性具体体现在哪里?求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你说的NW里的nmos电容,其实不是mos电容了,下极板是NW,上极板是poly,和mos电容的概念不一样,没有衬底一说

网友(2013-12-27):
pmos电容自带nwell隔离,围着重要模块包一圈,同时完成耦合隔离功能,并且栅低压esd好一点。

网友:
电容值肯定不一样啊,hspice仿真一下就知道啦

网友(2014-05-04):
回复 网友A:

同意。
但不仅仅是线性的问题。更主要是NMOS放在nwell里面就没有accumulation region了,直接从弱反型到强反型,保证了在V单调变化的过程中,C也是单调变化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说的没错,其实就是NMOS电容曲线会直接左移一个VTH,相当于开启电压为0,保证较低电压下依然实现基本固定的C值。

网友(2016-09-28):
还有一个就是pmos电容是到电的 nmos是到地

网友:
PDK有文档说明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