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_vG2012.09 license问题

楼主(2013-01-11):
装完vcs_vG2012.09后,按照网上的破解方法,将license破解了,能用一段时间。但是一旦机器重启之后,license就不能用了。在虚拟机中也一样,虚拟机即使是挂起来之后启动也不能用vcs了。怀疑是未破解完全,只能在机器开着或者虚拟机一直开着的情况下使用。
不知道版上可有遇到类似问题的。

ps:破解工具用的是 EFA LicGen 0.4b, scl安装的版本是10.9.3

网友:
查看是不是虚拟机的ip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虚拟机的ip没有发生变化,另外在主机重启之后license不能使用又将作何解释呢?

网友(2013-04-13):
楼主能否把资源和license发出来看看,一起来

网友:
从新安装 vmware tools 试试

网友:
EFA LicGen 怎样破解呢

网友(2014-03-02):
PS:我的机子这个问题经常出现……问题何在?

网友:
sh:/home/wbf/eda/synopsys/02/linux/bin/cbug-gdb-64/bin/gdb: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
license已经启动,编译却出现错误?

网友(2014-07-24):
没得法啊

网友:
itf当然只有问foundry厂要啦

网友(2015-02-28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的VCS也是报了这个问题
sh: /EDA/G-2012.09/linux/bin/cbug-gdb-64/bin/gdb: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

请问您解决了吗?

网友(2015-07-01):
回复 网友C:

   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我卡在这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