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市面通用的16位的RISC都有哪些?

楼主(2013-01-11):
必须是指令字长固定,具有真正流水线结构的RISC,不是msp430这种伪RISC。因为想参考一套16位risc的指令集做一个核,所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ARM7 TDMI的THUMB指令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但是那个不完备啊,还是要用ARM指令集才行的。

网友:
16位的意义不大,很尴尬的定位。
低端的8位就够了,高端的32位成本也不高。16位高不成低不就。

网友:
好像还有几个吧,上网查查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03-22):
pic的单片机挺好的

网友:
16位的意义真的不大

网友(2013-05-05):
arm thumb-2
mips microMIPS

网友:
日立有不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