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家,模块能否直接由旧工艺库换到新工艺库

楼主(2013-01-11):
我现在用cadence做复数带通滤波器,需要用到调谐电路,前几届的师兄有做好的调谐电路。但是,工艺库有所更新(新库和旧库整体都是0.18的工艺,可能是某些数据有更新),师兄的调谐电路有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,其中的数字模块是用verilog代码编写,然后形成的门级网表,然后自动形成的版图(数字没接触过,如果过程有错误,各位大神勿喷)。
想请教一下大家:(1)数字模块,能否直接用新库的元器件代替旧库的元器件?
                (2)版图方面,有没有直接整体替换的方法?(新库器件代替旧库器件)
                (3)由于我数字直接没有接触过,没用过数字设计的软件,有没有方法将师兄的版图中各元器件直接替换成新库中的?
望各位大神帮忙!

网友:
layout的库可以写文件直接替换的,但是一般不同工艺,rule不同。可能会乱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谢谢了,没弄过版图,请问怎么写文件替换呢?

网友:
对于数字电路,你必须要走已到流程,不能简单的替换,不是有VERILOG,那就综合,STA,p&r就可以了,问题不大。对于模拟电路,可能你的电路需要修改,对于.18的模拟库,不知道差距有多大,对于.5以上的模拟库,只要知道要求修改的东西不多。所以模拟你首先需要知到各个模块的要求,然后细调电路,然后画版图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