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时钟频率检测电路怎么做?

楼主(2013-01-11):
我想要这么一个电路:只有一个时钟输入和一个检测输出,时钟输入大于30MHz的时候就输出一个高电平,否则输出一个低电平,请问什么电路能做到?

网友:
需要一个基准时钟,用verilog写个数字电路可以实现。

网友:
关键看楼主检测的精度要求!一般用RC就可以啦!

网友(2025-06-05):
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前辈之前怎么解决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