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 verilog 的task 入口参数ref类型,net参数如何传进去?

楼主(2013-01-11):
我看书上说ref类型的形参,不能连接net类的参数,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,可以把这个net传进去?

我本来打算用always @(*),把net参数转一下,这样在函数调用时,就得写好多always赋值语句

task automatic haha(ref logic a, ref logic [15:0] b[]);

调用时,我是haha(u1.u2.a, {u1.u2.b1, u1.u2.b2});

不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,还望大家多多帮忙,小弟我刚学sv,不甚感激!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传wire型参数进去吗?
既然用到ref,对象肯定是有存储功能的,而wire是没有的,当然不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首先很感谢你的回复!

是啊,我知道那ref不能指向wire型,我现在是要写个task,打印模块内部信号用的,打印的内容都差不多,就是信号线有点不同;所以我想写个公用task,结果呢,打印的信号按clk在变,各模块提供给我的信号多半都是顶层的,大部分都是wire型。

如果要找到对应的存储类型,当然也可以,只是那样就不直观了,可能得找各个模块确定下。

网友:
只是打印的话用input代替ref就行了。
不过你的task每打印一次就要调用一次哦。task只在调用时把参数拷贝到task内,以后你的模块里的信号变化时,task内的参数就不会再变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啊,就是这个情况,用input,外面变化,里面看不到;如果每打印一个cycle,调用一次task,调用就太频繁了。

我现在也只能用个笨的方法,每个打印都写个task,做了很多重复性的事情,也不好维护。

再次感谢你的回复!thks!

网友(2020-08-31):
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