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关于Calibre PEX提取RC是如何过滤较小的值?

楼主(2013-01-11):
在用calibre 2011做PEX时,已添加:
PEX REDUCE TICER 10000000
PEX REDUCE MINCAP COMBINE 1
PEX REDUCE MINCAP REMOVE 10
PEX REDUCE MINRES COMBINE 0.1
PEX REDUCE MINRES SHORT 1
但是提取出来的res cap还有很多比设定值小的。各位帮帮看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13-04-06):
同求啊 怎么设置?

网友(2014-12-01):
我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,设置了Parasatics Reduction之后,Calibre 2011和2013出来的报告不一样。
问实验室大博士,他是这么说的。

设置Reduction之后,
2011提取的时候照例提,Report的时候照例显示,但小RC不会写入Calibreview中。
2013直接提取的时候忽略小RC,Report不显示小RC,也不会写入Calibreview。

如果要验证这一点,你可以这么试一试:
0、设置Calibre PEX输出格式为HSPICE
1、开启Reduction跑一遍,记得备份HSPICE网表,注意有两个网表的,一个是.Pex.netlist一个是.pex.netlist.pex,看两个总和。
2、关闭Reduction跑一遍,记得备份HSPICE网表,注意有两个网表的,一个是.Pex.netlist一个是.pex.netlist.pex,看两个总和。
比较两个提取后网表。
结论:
1、最后保存的Calibreview会有reduction的放心。
2、如果希望详细了解寄生情况可用Calibre 2011,在Report里还会有所有寄生。
3、如果希望PEX跑的快一点可用Calibre 2013,跑的时候直接忽略小RC了。

网友(2015-11-11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那几个设置各自是什么意思,一般怎么设置的?谢谢

网友(2017-06-13):
同求,能否讲解一下这些选项什么含义?该如何设置比较合理?

网友:
另外还想请教一下,后仿提取时能否只提电阻的宽长,不提取电阻值或是只提取阻值,不提宽长比

网友(2020-03-05):
请问 ticer 是如何设置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