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LVS 无法通过!

楼主(2013-01-11):
现象: 如果用 Layout vs Schematic 可以通过。 如果先用hspiceD输出(.sp)文件,然后用Layout vs Netlist 就报错,出现100个左右错误。由于是数模混合电路,需要写一个Netlist去做LVS,如果说hspiceD输出的netlist不可以的话,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,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!谢谢!

网友:
什么错误?

楼主:
回ksg12:
            有两种错误:missing instance和incorrect nets。
            各有50个错误。
             关于数模混合验证,不知道我这中验证方法有没有问题? 还请前辈指教,谢谢。

网友:
应该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导致的

楼主:
谢谢4楼quakexz的指教, 的确有好多关于VSS!的,不过我反复确认了netlist,没有错误啊,难道是hspiceD输出的netlist不能用于LVS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