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手求助ICC插入tapcell的问题

楼主(2013-01-11):
我在用ICC做插入tap cell的时候,参考库里的tap cell插入后不会按照floorplan的double-back方式排列,而是保持最原始,不翻转的状态插入。查看log文件,里面有如下信息:
Warningimited std master NWSXrientation = {R0}.
phyCell NWSX is not legal in the given row 1
......

请教一下大虾,这个是库的问题吗?
我用的命令是:
add_tap_cell_array -master_cell_name NWSX -distance 30 -connect_power_name VDD -connect_ground_name VSS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再打一遍log信息:

Warning:  limited std master NWSX:    orientation = {R0}.
phyCell NWSX is not legal in the given row 1

网友:
yes,库的问题, 这啥库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啊,那我回头和foundry再确认下,这个是AE给我,原本没有给milkyway的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