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验证问题

楼主(2013-01-11):
测试平台是会产生随机数测试向量,工具采用vcs,但是测试跑几天之后内存就不足了。如果关闭vcs再重新跑,verilog测试平台在vcs产生的随机数向量与前几天的相比是不变的。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vcs重新跑的时候随机向量与上一次跑的不同呢?

网友:
使用不同的随机种子,simv的时候加上选项"-seed=XXX“,XXX就是你设定的随机种子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但是我在加上时遇到问题,说-seed=5(这里的数是不是每次仿真都换一个不一样的就可以使得随机量不同?)是不被支持的选项,我的版本是E-2011.03,谢谢大牛指点

网友:
试一下:+ntb_random_seed=value
下面是manual里面的解释:
Sets the seed value to be used  by the top-level random number
generator at the start  of simulation. The srandom( seed)  system
function call overrides  this setting. The value can be any integer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这个我看过,也按照这个试过,还是不好用。$random函数采用这样{$random}%8的形式,并没有$random(seed)用到

网友:
   不要使用$random这种随机,其实这个$random是调用系统(UNIX)自带的函数,而不是vcs仿真器(sv)里面的,这个是不受种子(seed)控制的,要使用$urandom,或者$urandom_range。

网友:
嗯 同求此问题答案

网友:
应该是用 不同的种子来运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module test_seed;       reg [9:0] test_reg;
       initial begin
           test_reg = $urandom(256);
           $display("test_reg is %b",test_reg);
       end
    endmodule

    vcs test_seed.v -sverilog
    ./simv +ntb_random_seed=5
// ./simv +ntb_random_seed=56
  这两个随机数还是一样的,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这样做并没有使用vcs的随机生成器,给你个例子:
program test();
class a;
   rand int i;
   constraint c_i{i inside [1:10]};
endclass

a u_a;
initial begin
   u_a = new();
   u_a.randomize();
end

endprogram;

这样子出来的i值就是受ntb_random_seed控制的,一般都是这样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高手啊,十分感谢。不过这是systemverilog吧,如果用verilog怎么写呢?

网友:
$urandom(256);
你这样写就是指定种子为256,当然换随机种子也不起作用了。把256去掉再试一下。
再个,random相关的可以看一下sv的IEEE标准说明文档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,我再看下,sv没有用过。十分感谢

网友(2013-03-23):
直接加选项 +ntb_random_seed_automatic
这样的种子都是随机产生的   不就可以了

网友(2017-06-09):
紫薯布丁

网友(2021-03-17):
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