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haining DMA(Altera的PCIE核)的Modelsim仿真问题

楼主(2013-01-12):
使用altera的PCIE核会自动生成Chaining DMA的例子,可是在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总是不成功,使用runtb.do和runtb.bat文件都会报错,而且每次的错误报的都不一样,憋了好几天终于找到解决方法:runtb.do文件中有"alias _comp {",把这条命令(这一行)注释掉,还有一个“}”也要一并注释掉就可以了,个人怀疑,Modelsim识别不了所以会报错。

网友(2013-10-23):
不会啊,你用的哪个版本的Q2? 我的是11.0的版本, 仿真没有问题啊,用的modelsim-altera版本,直接打开modelsim,然后建立工程目录到生成的testbench下,然后运行哪个.do文件,然后就可以了啊

网友(2014-10-16):
请问你的链式DMA实际测速能够跑到多少啊,我只能跑到400MB/S,感觉有点慢,也不知道是不是是同事测错了!

网友(2015-03-25):
同事测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