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神详解sdf文件~求讨论!!!!!

楼主(2013-01-12):
PT出来的sdf文件有3个版本,1.0,2.1和3.0~
这3个sdf文件有什么不同啊?
刚在modelsim里面做,用2.1的做一点问题都没~
然后在cadence里面做数模混合后仿的时候,2.1就反标不上去~
试了试3.0的也不行~
后来用了1.0的,就没问题,反标上去了~

遂想问下哪位大神可以指点3个不同版本的sdf有什么区别啊?

楼主:
求大神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求讨论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版本问题啊   亲 这个就是工具的更新问题了  估计cadence没有pr工具的版本新吧!!

网友:
sdf3.0才支持seruphold和recrem,即setup hold负值的检测,随便说下,3.0在1995年就出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可以再问问,不同版本的SDF文件用起来有多大区别啊?

网友C:
你需要檢查反標不上去所產生的錯誤訊息。

cadence內的AMS用的是IUS(nc-verilog)跑數位code。

所以你需要去看IUS支援的SDF型態。

舉例而言

IUS不支援combination logic的timing arc。

就是combination logic上不可以有posedge和negedge這兩種delay同時存在。

你在PT寫出sdf的時候要注意一下。

這是我之前遇到的情況,提供你參考。

网友(2019-09-15):
大佬,求问怎么跑数字网表和模拟部分的AMS混仿呀

网友(2021-02-24):
引用 网友C:
你需要檢查反標不上去所產生的錯誤訊息。

cadence內的AMS用的是IUS(nc-verilog)跑數位code。
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