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sh脚本执行情况请教!

楼主(2013-01-12):
情况是这样的,我编写了一个小的csh脚本,去run 我的sim pattern,
不知道为什么在不同的linux PC 上run的方式不同,如下:
OK的PC上: %runsim
不OK的PC上: %./runsim, 如果要是直接敲runsim,会报bash: runsim: command not foun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,请大侠们指导,谢谢!
note: 两者文件属性都是可执行的。
脚本很简单,如下:
#!/bin/csh -f
if ( -e ./sim.pat) then
   \rm -fr sim.pat
endif

if ( -e ./pat/$1.pat) then
   \cp -f ./pat/$1.pat sim.pat
else
   echo " $1.pat doesn't exit under pat dir"
   exit
endif
vcs  -f rtl.f +v2k -R
\rm -fr simv* csrc

网友:
这个是应为不./的话默认以bash shell来执行本脚本,./的话是以脚本第一行定义的/bin/csh来执行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您的意思是不是,我将这个脚本的第一行改成#!/bin/bash -f 即可?
我有去尝试,但是还是不行呀

网友:
The current directory (i.e., ./) is not in your search path.Echo your path variable to verify tha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your answer is the root cause !! thanks very much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