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PLD+ SRAM求助

楼主(2013-01-12):
我是新手,刚学习FPGA/CPLD 不久,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大帮帮忙,小弟不胜感激!
最近老师让搞TFTLCD 液晶屏作为 扫频仪的显示,然后写出液晶的驱动。。。
用EPM240T100C5N + IS63V1024L-12T 还有一块专用的液晶驱动芯片 产生整个驱动电路的时序。
给的晶振时24M的,这里写SRAM缓存时遇到一个问题:
往SRAM写应该直接就是用24M 写,可是模拟SRAM的WR管脚时序时,没办法做到一个时钟写一个数据,最多只能两个时钟写一个数据,但是如果这样的话,液晶屏那边需要的数据就供给不上,该怎么办呀?!

网友:
CPLD读写可以采用burst方式,可以一个时钟写一个数据.
另外,如果要降低SRAM的读写频率,可以扩大SRAM的数据宽度.如果两个RAM并起来,就只需要12M的时钟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斑竹,不过,burst方式写是不是需要特定种类的SRAM 啊? 给的这款IS63V1024L 异步SRAM 怎么burst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