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教如何去毛刺

楼主(2013-01-12):
maoci

maoci

请教,如何消除上图中的毛刺,在做I2C的时候,SDA上产生一些宽度小于3个脉冲的高电平。请问如何消除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看来只有3个寄存器delay,然后&了

网友:
控制好双向口,不释放时别释放总线,如果不行,用D触发器可以滤毛刺

网友:
Is your design a master or slave?
It seems the glitch appears right before the ACK bit.

Since the bus is externally pull-high, the glitch shows the transmitter releases the bus 3us earlier than the receiver takes over.

It may look ugly but it won't affect its functionality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呵呵,的确是看起来太ugly了,master和slave都是我设计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D触发器滤毛刺指的是什么呢?

网友:
D触发器可以消除输入信号跳变造成的输出端的毛刺现象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毛刺,是SDA上的两个周期的脉冲信号,不能怎么用D触发器消除?

网友:
回复  Red_stone

   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毛刺,是SDA上的两个周期的脉冲信号,不能怎么用D触发器消 ...
引用 楼主:

    脉冲周期少的话用几个DFF级联,多的话就用一个计数器做DFF使能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