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5M—50M的带通滤波器可不可以用有源滤波器做?

楼主(2013-01-12):
哪位高手可不可以告诉我,5M—50M的带通滤波器可不可以用有源滤波器做?我试过好多增益带宽积大得ADI的器件,根本到不到啊。

网友:
比较困难
通常OPAMP-RC filter的OP的GBW要到带宽的100倍,50M的滤波器,OP GBW需要5G!It is possible in 40nm process

网友:
可以采用Nauta gm单元,可参考bram nauta博士论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设计窄带滤波器的方法来设计宽带滤波器肯定有缺陷,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你gbw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你做IC设计,或许有办法。如果你做PCB设计,使用目前的芯片来做,估计没有办法。

网友:
传统OPAMP-RC是最稳定的,多数大公司的wifi滤波器,也是采用的这种架构。

网友:
如果你做IC设计,或许有办法。如果你做PCB设计,使用目前的芯片来做,估计没有办法。
引用 网友B:

    芯片里面的补偿办法就是当年在pcb板子上用的。没啥两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说的就是active rc.

网友:
回复  buckaroo

    我说的就是active rc.
引用 网友C:

无非就是些two pole compensation乱七八糟的东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robably I know where you are working or were working. Nothing difficult but for sure not as simple as you thought. BTW, wifi baseband is not really that difficult, even 11.ac. two-pole methods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