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电荷泵锁相环的问题

楼主(2013-01-13):
CPPLL的大致结构,VCO输出连接分频器到PFD

CPPLL的大致结构,VCO输出连接分频器到PFD

这个锁相环是串行器芯片上的CPPLL,大概的结果如图,现在VCO的控制电压出现振幅大约0.1V的正弦波的图形,导致整个PLL锁定不了,CP2输出连接的是一个滤波器,CP1的输出连接的一个电容。单独仿真CP2能够正常工作,CP1出现脉冲波形导致Vctrl的电压出现正弦波,电荷泵的结构是那种差分输入,单端输出的,
现在想求教CP1的作用和为什么会出现脉冲波形

网友:
細佈電路要show出來,不然看不出來問題點.

网友:
至少要有个简化的shecmatic

网友(2013-11-12):
怎么单独仿cp,初学者

网友:
刘布民那边做这个?

网友:
请问没有AFC模块吗?

网友(2019-05-22):
缺个低通滤波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