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跨power domain布线的影响

楼主(2013-01-13):
请教大侠们,小弟现在在做lower power的trainning不清楚在布线的时候,为什么要setNanoRouteMode honorpowerdomain,意思就是在各自的domain里布线,尽量不穿过无关的domain
这样设置是出于什么考虑呢?noise吗?
跪谢

网友:
穿过其他power domain的走线不是一定不行,但是如果有以下情况,应该尽量避免穿过其他power domain
1)走线太长,需要加入buffer
2)其他power domain经常power on/off时,容易对走线产生noise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