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负载能力和驱动能力的区别??

楼主(2013-01-13):
小弟在看资料的时候遇到      “电路的的驱动能力是上一级的1/R,即电阻的倒数,驱动能力大,说明看过去的电阻小。电路的负载能力是下一级的load(即电容)总和,负载能力大,说明能驱动下级的器件就很多”。究竟“驱动能力”和“负载能力”的区别是什么??
个人感觉是两者是一样的,都是代表上级电路可以驱动下级电路的能力的大小。

网友(2013-05-22):
同样疑问

网友:
负载其实有两个概念,一个是阻性负载,这个负载当你提供了足够的驱动力就能够正确输出,否则电压就不对;另一个是容性负载,这个负载一般在系统里头,和系统能跑到什么速度相关。
一个输出驱动力大的话就能够带更大的负载,从这个意义上说,认为驱动=负载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其实这两个概念还是有些区别,侧重点不同。你上面也引用了,“电路的负载能力是下一级的load(即电容)总和”,这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量纲,怎么会一样。系统设计上,假设你需要跑10MHz的频率,你需要10mA的驱动力,则同一个容性负载上,要跑到20MHz的频率,你就需要20mA的驱动力。

网友(2015-01-23):
顶一下,求解释?很好的问题

网友:
很有意思的话题

网友(2015-03-25):
很好的问题,一直不了解

网友(2015-10-10):
学习了,感觉驱动能力和负载能力除了一个是对电阻一个是对电容,其他差不多,都是驱动下级的能力

网友:
有意思,可能只是针对的对象不同!

网友:
I think that they are same, just different expression

网友:
怎么看一个电路的驱动能力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