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orts timing path

楼主(2013-01-13):
各位大俠,如何查詢一個輸入端口在design中究竟被哪些clock capture?

网友:
report_timing -from <port> -to [all_clocks]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萬分感謝,但還想問一下
    假設一input被三個clock capture,但FE只針對兩個clock set input delay,那么這個命令可以將那個unconstrain的path報出來嗎?或者有沒有方便的命令可以檢查這種問題?

网友:
如果没有对它设定类似false path之类的timing exception的话,report_timing就应该可以
如果有false path的话,可以先用all_fanout或者report_transitive_fanout找到所有相关的FF,再看每个FF对应的clock

网友:
get_attr [get_pins  XXflop/clk]  clock  可以看出是哪个clock来 clock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再問個問題,ideal network and dont touch network究竟有什么區別?那個手冊中提及dont touch network是如何傳播的?

网友:
ideal network是不考虑该net的timing,不需要修drc,

dont touch network是综合不动clock tree的意思,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多謝。但dont touch network應該也不修改timing和DRC呀
或者說,對clock network設置dont touch network or ideal network是否相同?
此外,dont touch如何傳播,stop到哪里,是否所有logic cell都能pass,比如mux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