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encounter pad overlap 急!!!

楼主(2013-01-13):
在进行自动布局布线时最后一步是添加IO  FILLER,但是由于左右两边PAD间的间距不一样,添加FILLER是,不是有间隙就是会出现overlap的现象,请问如何修改,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!

网友:
1) PAD要放在grid上
2)库里要有1 grid 宽度的 IO filler

楼主:
没有明白,我用的是华虹中CZ6H,QICIF5H5H来放一些功能引脚,OSC_FILLER5H5H为IO  FILLER,请指教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