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 Compiler

楼主(2013-01-13):
弱弱的问一句,在完成了DC综合之后,没有了Violation之后,就可以进行IC Compiler布局布线了吗?
还有就是IC Compiler和Astro有什么区别啊?到底使用哪一个比较好啊??
就大神指点啊!!!!!!

网友:
在DC综合完了之后就可以进行ICC布局布线了。ICC比Astro好用,目前大部分公司都选择的是ICC或者Encounter流程在做PR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