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 下运行 modelsim se的license wizard老死掉,急问

楼主(2013-01-13):
win7 下运行 modelsim se的license wizard老死掉,急问

网友:
今天刚完成了modelsim在win7下的安装,我选用的是modelsim 6.5a版本,破解也是网上下的,只不过安装过程中不要自动进行硬件注册就好,我也是重复试验了好几次才成功的,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