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如何在encounter中加入一个防天线效应的cell

楼主(2013-01-13):
求助,STD的手册说,提供一个fix-antenna cell,用来防天线效应的。

1.在importDesign的时候提供的ant.lef是否可以理解为天线文件,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工具能分析布线的天线效应,并由工具自动修复一些天线违例?

2.工具能否支持自动修复ant效应,即在route过程插入相关的ant cell以修复ant违例?encounter中如何做到手工自动加入一个ant cell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ant.lef文件好像可以指导工具加,求高手确认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setNanoRouteMode -drouteFixAntenna true

setNanoRouteMode -routeAntennaCellName "XXX "

setNanoRouteMode -route InsertAntennaDiode true

网友:
Adds an antenna diode in EDI.
attachDiode -prefix prefix
                  -diodeCell diodeCellName
                  -pin instName termName
                  -loc x y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Adds an antenna diode in EDI.

attachDiode -prefix prefix
                  -diodeCell diodeCellName
                  -pin instName termName
                  -loc x 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