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NA sp 仿真spectre求助

楼主(2013-01-13):
sp analysis 老是出错,
FATAL (SPECTRE-7035):write error on PSF file: error detected in psf library while writing to file 'sp.noise.sp'

哪位前辈碰见过这类错误?执政下吧。。。

网友(2013-05-08):
我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,貌似是磁盘空间不够造成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。。。当时仿真量 写错太大了。。。空间不够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