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的 pPar()不能用 (版本5.10.41_usr6)

楼主(2013-01-14):
我在cadence中编辑电路中的n/pmos的的时候,想用ppar()设置管子的的参数,结果总是出现错误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?之前在5.10.41.500版本中是可以编辑的啊。我截图了,请各位看看我哪里弄错了。

设置pmos的width

设置pmos的width

pmos参数错误

pmos参数错误

楼主:
inheritance 改为literal

inheritance 改为literal
好几天都没解决,网上查了很多帖子,刚刚解决。我改了一下CDF 参数, 就是在CIW中,选择tools-CDF-EDIT,然后选中你使用的pdk中的元件(比如我用的是gpdk180-pmos),点击Edit,编辑CDF参数,将paramEvaluate中的inheritance 改为literal. 然而我不是太明白这里面设置到底意味着什么?有人能帮解释一下吗?我还在网上看有人说Cadence不建议使用对一些元件进行参数化,为什么啊?
当然pPar不能使用也有其他原因,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是这样的,共享一下网址:http://www.cadence.com/Community/forums/p/23505/1314738.aspx。以后谁遇到这样的问题,可以看看。

网友:
LZ安装包在哪下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不是我下的,学校的。不过这个gpdk180好像eetop上有吧,你搜搜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出错原因和安装包有关系?

网友(2014-08-04):
官网上下载了ic5.10。41.500.6,安装后在redhat6.5里可以打开,初步使用正常,请问,这个2011的版本和usr6区别大吗?

网友(2014-11-15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,是不是这样设了,正确结果就是 finger width会显示成 w/finer的计算结果阿??
我现在这么设了,只能显示成 ipar("w")/ipar("finger")的字样,不显示具体数字结果。。IC615也没有地方改什么libral之类的。。着急阿

网友(2019-07-23):
我也遇到了

网友B(2019-10-11):
我也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,但是请问楼主在6.1.7中怎么设置呀?在tools-CDF-EDIT找不到你说的那些选项呀

网友(2023-04-08):
引用 楼主:
好几天都没解决,网上查了很多帖子,刚刚解决。我改了一下CDF 参数, 就是在CIW中,选择tools-CDF-EDIT,然 ...

我也解决了!我的617的,记得要在base里面改才能保存,不能在effective里面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,但是请问楼主在6.1.7中怎么设置呀?在tools-CDF-EDIT找不到你说的那些选项呀 ...

记得要在base里面改而不是effective里面改,把evaluate改成literal

网友(2024-02-01):
感谢楼主分享,今天就遇到了 Cadence 的 pPar 报 Error 的问题,按上面的操作已解决

网友:
我这个问题卡了两天,现在已按照此方法解决

网友(2025-04-07):
修改了之后,在版图的LVS中出问题,无法生成网表,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