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lvs: open circuit

楼主(2013-01-14):
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"ADDF_C"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WARNING:  Open circuit - 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:
          Name:  "VSS"
          (1)  at location  (4,0.8)  on layer  1520 "M1_NET"  on net id  4
          (2)  at location  (0,0)  on layer  6131 "SXCUT_NET"  on net id  13
          The name was assigned to net 4 .

标准单元井通过ntap cell连接。每隔20um放了一个tap。
当我单独挑出一个单元,放一个tap挨着,lvs就没有报这个open。 但在整个芯片版图做lvs时,就没个单元都报这个警告。只有一个antenna diode单元lvs是正确的,其他都报layout里多了一个bulk pin,其实这个pin应该通过tap连到VSS了。
不知道为什么在fullchip lvs时总报open呢?

楼主:
层次化的网表,用v2lvs转成spice网表之后,直接做lvs,有问题吗?是不是非得用打平的网表转spice再做lvs?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像没有加filler 吧?

楼主:
肯定加了,gds 中有,否则drc 也有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V2LVS的过程中, 转换出来的SPICE的STD cell 没有加BULK PIN 的connectoin ?

楼主:
这个是的,我没加bulk pin。在fullchip lvs和small testcase都没加,但后者能过lvs的。
请问怎么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