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RGB+ADC+LVDS AFE design

楼主(2013-01-14):
这里关于AFE设计的讨论不多,请大大看看这样的一个设计难点在哪儿,ADI,MAXIM,TI相应的芯片资料链接能不能发几个,谢谢大大们了~~

楼主:
自己先讲一下,首先LVDS设计比较难
另外各个模块之间的结合部门,RGB到ADC如果用到BUFFER的话,BUFFER的精度应该也是难点,不过这要看具体指标需求了

网友:
RGB是什么?

网友:
你这个是显示器的RGB video AFE吗,兼容DTV标准不,难点有两个吧,一个是DC钳位到ADC这个通路上的THD和SNR,一个是像素时钟,最难处理的还是如何生成低抖动的像素时钟。

网友(2017-02-09):
請問有人知道video AFE的RGB輸入信號頻率範圍嗎?為了保證analog RGB信號的質量,對AFE前端帶寬有什麼樣的要求?望有前輩指點,謝謝!

网友(2018-01-27):
回复 网友A:

   士大夫撒地方斯蒂芬斯蒂芬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