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ker 64安裝失敗於CentOS 6.2/6.3 x64

楼主(2013-01-14):
請教一下各位能人異士,
我的Laker 64bit 安裝在 CentOS 6.2/6.3 x64下,要啟動的時候出現以下的錯誤。

/Laker/platform/LINUX64/bin/laker: symbol lookup error: /usr/lib64/libXi.so: undefined symbol: XESetWireToEventCookie

請問該如何解?

google一些文章有的說是libXi.so版本太新所致,可是我又不知道該如何降低版本。

Laker是在板上抓的201106那版。

我目前只能安裝到CentOS5.8 x64上而已。

請各位幫幫忙。

感謝 ^_^

网友:
谷歌上说的对,没办法,要么就是升级laker到新版,要么就是下载老版本的 libxi.so来替换,

网友:
一个解决办法是:从CentOS5.8 x64中拷贝libXi.so到CentOS 6.2/6.3 x64的/lib64下,保持/usr/lib64下的libXi.so是新版本。换句话说,就是/lib64和/usr/lib64下有一个是新版,一个是旧版就可以了(切记!不要全部都换,很容易导致系统崩溃)。其他的库文件也可以仿照这种办法,基本可以兼容全部版本的EDA工具(覆盖前请做好原版备份,个别关联库处理不当,会导致系统不稳定,甚至系统崩溃,因此要求会一些简单的系统修复和shell终端命令操作,能够手动恢复原版数据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謝   bingled 解救了我的Laker 64。 ^_^ 謝謝你啦~
以下是我的作法,和大家分享,不知道這樣改對不對,會不會產生其他問題?

我先將CentOS5.8內的libXi.so, libXi.so.6, libXi.so.6.0.0這三個檔案複製到CentOS6.2/6.3底下的/lib64中。

然後將/Laker/bin中的laker檔案打開,將LD_LIBRARY_PATH=$SYS_INST_DIR/platform/$NAME/bin:/usr/lib64:...

這句的/usr/lib64改成/lib64。

就可以開啟Laker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