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合逻辑锥

楼主(2013-01-14):
请问那位大哥大姐们,有关于针对一个网表中触发器的输出端口(Q)求出其组合逻辑锥的算法源代码。小弟不胜感激。由于本人积分暂时只有这么多。请原谅悬赏价格低了点。

网友(2013-02-17):
请问什么是组合逻辑锥?

网友:
这不是反向编译吗,很难的,如果都ok的话, 就可以反综合了 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是在做EDA工具么?

网友(2013-04-24):
我用Perl写过一个根据gate-level 分析出最后的布尔表达式。

网友:
纯组合逻辑是可以的,如果有时序逻辑,那复杂度就大了

楼主:
谢谢大侠们啦!!!

楼主:
you can do it yourself!!!

楼主:
do it yourself , believe yourself!!!

网友(2013-06-17):
我觉得楼主的问题不太清楚。
首先,寻找一个寄存器的Q端往后扇出多个门的结构那是类似于金字塔的结构。
其次,寻找多个寄存器的Q端往后扇出的所有门,那是一个网状的结构。

不管是哪种,
都可以把这些门都找出来,用dc或pt写tcl脚本就可以。
比如第二种,可以把到某个寄存器D端的所有path都报出来然后把这些path上的门都collect起来。
然后依次把所有其他的寄存器抱一遍。
过程很枯燥,电路规模大的话会很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