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RAM能够这样操作吗???

楼主(2013-01-14):
一个输入端口宽度为32位的RAM,是否可以向该RAM每次只写入8-bit的数据呢???如可以,那么这个输入的辅助逻辑应该是怎样的呢???求教!!!

网友:
你可以用4块8位的RAM坐并联,然后用个sel[3:0]来选择输入,这样能在一个CLK能完成

其他的办法那只有 先读后先写了.  就是把数据读出来先,然后用  逻辑与或者或来清除或保留那些位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确实!感谢非常!!!

网友:
memory compile时加byteena字节使能端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