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mos构成的rs触发器仿真除了问题

楼主(2013-01-14):
本人初学ic,用cmos构成了或非门,并且仿真了或非门的输入输出特性,是正确的。但是用或非门生成的symbol构成的rs触发器仿真时报错,望各位给予指导。下面从上到下的截图分别是或非门的电路图,仿真波形,还有或非门构成的rs触发器和仿真时报错的信息。

网友:
你每个NOR里面都定义一个vdd的原因吧,建议将每个nor中的VDD变成一个pin,然后到top level上再统一定义一次。

网友:
2L说的不对,是因为你每个cell里面都有一个连着vdd!的v0电压源,然后在top层这些电压源连在一起短路了!你把vdd!留着,然后把单个cell里面的电压源拿出来在top层摆一个就行!

网友:
4#说的对

网友(2019-03-02)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我看了您的见解对于ic电路,很厉害,能不能请教您两个问题,我是学生一个,请求帮助。拜托。我的qq7097462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