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各种库的转换

楼主(2013-01-14):
大家好,最近我用一个工具SRAM-COMPILER 做了一个256*8的ram ,它可以生成以下数据格式。
         verilog model的是系统级别的,不可综合。
         还可以产生对应的lib格式和lef格式的库,gds2和cdl等等,这样看物理验证也没问题了。
         我只知道DC可以把lib转换成db格式的,这样我就可以综合了。
         那么我布局布线的时候怎么办?我用的是ICC···怎么做一个milkyway library呢根据目前资源?
         请指教?

网友:
read_lef 先把lef转成 mw ,用milkyway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。
    milkyway这个软件论坛有木有?谢谢。

网友:
许多Memory Compiler会输出一个milkyway的数据库呀,你的这个Compiler不能输出该格式的文件吗?
Astro里面包括milkyway组件。没有用过ICC,ICC也有该milkyway组件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ICC好像没有这个组件,starrc有,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转,你知道吗?
   我是用LEF in 自动化流程,然后提取不出来port,我看user guide  好像也没什么例子,压抑啊。
Extracting blockage/pin ...
------ new BPV starts ... -----
Marking EEQ ports in each cell.
------ new BPV starts ... -----
       Processing cell [sram_sp_hdf_26155.CEL] ...
** (Delete Cell) ** (cell name = sram_sp_hdf_26155, view name = FRAM) does not exist.
(Macro Instance Object Layer) .....................
Port WEN does not exist in cell sram_sp_hdf
Port WEN does not exist in cell sram_sp_hdf
Port Q[7] does not exist in cell sram_sp_hdf
Port Q[6] does not exist in cell sram_sp_hdf
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+ file later.
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.sc9_tech1.lef.tf.
Technology file .sc9_tech1.lef.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.
Starting to read LEF file ...
ERROR: Parser Error At Line 16, Last token was <
>,
       Caused By:<syntax error>
ERROR: Parser Error At Line 17, Last token was <
>,
       Caused By:<syntax error>
ERROR: Parser Error At Line 18, Last token was <
>,
       Caused By:<syntax error>
ERROR: Parser Error At Line 19, Last token was <

网友(2016-03-03):
过来看看,相似问题啊

网友(2021-09-08):
用milkway 转,需要tf ,也就是layer 定义。论坛里有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