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0安装问题总结

楼主(2013-01-14):
0.不必刪除及重裝IC610
1. the lisence server manager (lmgrd) running as root: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and is not recommended
這個訊息是告訴您,在root user的狀況下,啟動lmgrd (license server)是不被推薦的,因為root權限最大,(super user),可能會有安全上的顧慮...................假若只是run, . play, and learn eda  tools那可不必理會......因為hacker也對您也不感興趣 !!

2. 在單一server的情況下,lmgrd license server的認知是: server name就是host name
license file (/home/yqli/eda/ic6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) 中的hostname及port (5280),是可以被自行修改的(host id不行 !!)..........lmgrd license server是推薦port 大於27000,如27000,27001,27002.........

3您的lmli shell script可否看一下 ?.......或者自行檢查一下 ?......................您把license file當成shell script來執行了!!

提供參考 !!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0. server name是hostname(例如您的是localhost.localdomain) ; host id 是網路卡的mac  ---> 對lmgrd license server而言 !!
keyin下面一行,可得知您的hostid :
/home/yqli/eda/ic610/tools/bin/lmhostid
keyin下面一行,可得知您的hostname :
hostname

1.修改/home/yqli/eda/ic6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SERVER localhost.localdomain ********** 27001  (5280已經被系統使用,不能用 ; 27000是常被synopsys用到,能避開則避開)

**********是指您執行/home/yqli/eda/ic610/tools/bin/lmhostid時,系統所回報的host id  ; 假如回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host id, 有些版本的lmgrd license server是只會取第一個 (eth0),例如lmhostid執行後,host id是顯示1111 2222 3333,則lmgrd只會將1111當成是host id ; 您若使用2222 或 3333當做license host id ; license file是不會被checkout成功的!!

2.打開兩個終端 (兩個終端都不要關閉,要看發生了什麼事 !!)
A終端 keyin :
/home/yqli/eda/ic610/tools/bin/lmgrd -c /home/yqli/eda/ic6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
B終端 keyin以下幾行 :
export OA_HOME=/home/yqli/eda/ic610/OA
export CDS_ROOT=/home/yqli/eda/ic610
export MMSIM_ROOT=/home/yqli/eda/mmsim61
export CDS_LIC_FILE=27001@localhost.localdomain
export LM_LICENSE_FILE=$CDS_ROOT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=Analog
export PATH=$MMSIM_ROOT/tools/binMMSIM_ROOT/tools/spectre/binCDS_ROOT/tools/binCDS_ROOT/tools/dfII/binPATH
export MOZILLA_HOME=/usr/bin/netscape
之後再用這個終端啟動IC610看看 !!

3.最後回報一下執行結果 !1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最近在redhat 5.6上安装IC610时,安装完后,输入icfb&启动时会报出如下错误:
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 (X_ChangeWindowAttributes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 (X_ChangeWindowAttributes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 (X_ChangeWindowAttributes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 (X_ChangeWindowAttributes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2 (X_ConfigureWindow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2 (X_ConfigureWindow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 (X_ChangeWindowAttributes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 (X_ChangeWindowAttributes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0 (X_Get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0 (X_Get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20 (X_Get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8 (X_Chang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19 (X_DeleteProperty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Qt Warning: X Error: 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 3
  Major opcode: 8 (X_MapWindow)
  Resource id:  0x1e00011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Match (invalid parameter attributes)"
\e  request 1 error 8 serial 1441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Drawable (invalid Pixmap or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55 error 9 serial 1442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3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4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5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6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7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2 error 3 serial 1448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49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0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\e  request 18 error 3 serial 1451
\e Display :0.0 Error "BadWindow (invalid Window parameter)"
-----------
这个问题我猜测是由于virtuoso版本过旧的缘故,在ic614中不存在这个问题。网上很多解决方法都是修改xorg.conf的composite项。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icfb(或报错的类似命令)前加入XLIB_SKIP_ARGB_VISUALS=1
。或者修改icfb文件 进入icfb所在的文件夹 gedit icfb 在里面加入这句 export XLIB_SKIP_ARGB_VISUALS=1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楼主:
声明:
1、以下安装过程主要参照:,非原创;
2、若您愿意参照以下安装过程,表示你已经接受了以下任何操作步骤可能给你带来的任何风险(如丢失数据和进不了系统等),若您不愿承担此风险,请不要参考。

基于Ubuntu 8.04 安装Cadence IC610及MMSIM61过程:

事前须解决问题:

1、查看系统剩余空间,应大于6GB(自己安装完后系统空间由14.2GB 变成了9.1GB)~

2、安装C-shell
sudo apt-get install csh tcsh ksh
(在此要保证你的更新源没变动过——是最初安装Linux的那个版本,否则你找不到csh)

3、符号链接netscape
$:su
password:
#:ln -s /usr/bin/mozilla /usr/bin/netscape
(替换没有成功,仍然打不开openbook ... 在此求高人指点)

4、建立目录tmp
su
mkdir /usr/tmp
赋予其读写权限
sudo chmod 755 /usr/tmp

5、禁止3D特效
sudo geidt /etc/X11/xorg.conf
在最后添加:
Section "Extensions"
Option "Composite" "Disable"
EndSection

另外就是把有关于java的库都装上(类似于libelf**、libso**什么的)。

(以上就是自己根据网友安装后已出现的问题安装前所做的准备,事实证明也是有用的~~)

开始安装:

一、自己只有一个根分区
su
cd /
mkdir eda
cd eda
mkdir ic610
mkdir mmsim61
mkdir installscape %这个目录需要用来安装installscape
chmod 777 -R /eda %保证其它普通帐户可以访问这个文件夹。

二、解压安装包,包括:Base_IC610_lnx86_1of5.tar —— Base_IC610_lnx86_5of5.tar五个tar包;Base_MMSIM61_lnx86_1of2.tar和Base_MMSIM61_lnx86_2of2.tar两个tar包,自己先在XP下解压缩好的,解压时前五个包会自动放在一个文件夹IC610_lnx86.base,里面分别是:CDROM1~CDROM5。后两个包也自动解压缩到一个文件夹。然后进linux,把这两个文件夹拷贝到根目录的/tmp下。

三、ic610的安装过程:
cd /tmp/IC610_lnx86.base/CDROM1 %进入解压缩目录
./setup.sh
会出现:
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ty [or type [RETURE] to exit]: /eda/ic610/
Do you have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installed somewhere [y/n]:n
Do you want to install Installscape for lnx86 [y/n]:y
.
.
.
.
这些安装步骤原帖子已经说的很清楚,并且也都正确,在这里不再细说,意思照原话复制过来:
1.询问是否安装了installscape,回答否(n)
2.询问是否需要安装installscape,回答是(y)
3.然后输入要将installscape安装到哪个目录:/eda/ic610 ,installscape安装完成后,弹出一个图形化的安装向导,如果系统不缺少任何库(java库)的话,安装会比较顺利。
4.首先选择你的源程序的目录位置,即 /tmp/IC610_lnx86.base/CDROM1
5.手动安装。
6.接着会询问你要将ic610安装到哪个目录,选择:/eda/ic610
7.然后确认要安装的软件包,全选。
8.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安装等待过程,只要你的CDROM1~CDROM5都在同一个文件夹下,则它会自动安装下去,不需另外输入CDROM2~CDROM5的位置。这一步自己安装花了1个小时左右。
9.安装完成后,在安装目录/eda/ic610下新建一个名为OA的目录,用于接下来的配置。如下:
cd /eda/ic610
mkdir OA
10.进入/eda/installscape/iscape/bin目录,如下:
cd /eda/installscape/iscape/bin
./iscape %运行installscape
在弹出的图形界面中(安装mmsim61时还需要用到installscape),点击config,仍然勾选所有已安装的组件,在出现要你配置OpenAccess之前,全部默认或选(n),直至配置OpenAccess,根据提示输入OpenAccess安装到哪个目录:/eda/ic610/OA

四、安装mmsim61
首先还是按照上面的方法运行installscape:
cd /eda/installscape/iscape/bin
./iscape.sh
然后点击install from archive。
安装和ic610一样。
这里简单写一下:
安装源程序目录(起始):/tmp/~/CDROM1 %你自己原mmsim61的解压缩目录
依然是手动安装,安装到的目录是:/eda/mmsim61
安装完成后,进入mmsim61的安装目录,建立一个链接,如下:
$:cd /eda/mmsim61
$:ln -s tools.lnx86 tools

五、开始配置ic610:
1.修改license
用gedit打开license,在头两行加入以下两句:
SERVER localhost ANY 5280
DAEMON cdslmd $CDS_ROOT/tools/bin/cdslmd
注意:localhost是你的机器名,如不确定可以在终端输入uname -a即可看到。
保存license为dat格式(license.dat),并把license复制到/eda/ic610/share/license目录下:
cp license.dat /eda/ic610/share/license/
2、配置快捷键
将/eda/ic610/tools/dfII/samples目录下的local文件夹拷贝至/eda/ic610/tools/dfII目录,并把local目录里的cdsinit文件名修改为.cdsinit。
cp /eda/ic610/tools/dfII/samples/local/** /eda/ic610/tools/dfII/
mv /eda/ic610/tools/dfII/samples/local/cdsinit /eda/ic610/tools/dfII/samples/local/.cdsinit
3、配置环境变量
.bashrc在用户主目录下,/home/usrname,只要显示隐藏文件就可以看到了,可以用gedit编辑器编辑
cd ~
gedit .bashrc
在.bashrc加入如下语句: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export OA_HOME=/eda/ic610/OA
export CDS_ROOT=/eda/ic610
export MMSIM_ROOT=/eda/mmsim61
export CDS_LIC_FILE=5280@localhost
export LM_LICENSE_FILE=$CDS_ROOT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=Analog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binCDS_ROOT/tools/dfII/binMMSIM_ROOT/tools/binPATH
export MOZILLA_HOME=/usr/bin/netscape
alias lmli='/eda/ic610/tools/bin/lmgrd -c /eda/ic6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'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export CDS_LIC_FILE=5280@localhost,localhost是主机名,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.
在PATH变量中,要加上 $MMSIM_ROOT/tools/bin 这个值。(这一点与原贴不同,原帖没加)
保存并退出,终端输入:source .bashrc
4、在终端里运行
$: lmli
看有什么Bug,然后根据提示一一解决。

安装结束,icfb & 进入Cadence

注意:icfb & 最好在tcsh或csh下运行,否则,当你不小心把你的Bash终端关闭时,你整个cadecce就退出了
所以,最好是:
tcsh
icfb &
然后再看会出现什么问题,再逐一解决~

以上就是自己安装过程,完成后出现两个问题,一是Java库的问题,问题描述自己忘了,下面是参照网上的解决方法
su
cd /root
vi 11 %随便起个名字,然后把下面内容拷进去

#!/bin/sh
#S. Correia
# 2007 11 21
# A simple script to patch the java library in order
# 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"Assertion 'c->xlib.lock' failed."
# see bug http://bugs.sun.com/bugdatabase/view_bu ... id=6532373
LIB_TO_PATCH=libmawt.so
for f in `find $JAVA_HOME -name "$LIB_TO_PATCH"`
do
echo "Patching library $f"
#sudo sed -i 's/XINERAMA/FAKEEXTN/g' "$f"
sed -i 's/XINERAMA/FAKEEXTN/g' "$f"
done

:wq
然后运行
./11

第二个问题:Locking assertion failure. Backtrace:
................至今未得到完美解决,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,有人说是库的问题,也有人说是java的一个bug,个人更倾向于是java的一个bug,国外很多在linux装有图形界面程序的用户也都遇到此类问题,给出了很多解决办法,但无非也就是类似上面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,对我来说不管用,在此求高人指点。不过这完全不影响Cadence的使用(至少自己目前没发现)。最后,每次进cadece之前,最好先lmli一下,不然有可能进去后操作提示license faile的错误。

网友:
很精彩,学习了~~~~

网友(2013-07-01):
回复 楼主:

问楼主在icfb&前加 XLIB_SKIP_ARGB_VISUALS=1之后是可以打开软件了,但是,我打开里面本身的单元想看版图却看不见,没图,不见,肿么办,不加XLIB_SKIP_ARGB_VISUALS=1 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,打不开

网友(2014-01-25):
嗨,linux就是麻烦

网友:
为什么cadence就不能像ADS一样在windows下运行呢

网友(2014-08-31):
哎,真折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