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中的稳定性问题

楼主(2013-01-14):
这个带隙基准电路中的运放和其输出相连的两个PMOS构成两个环路,会引起稳定性问题么。。。
对于这个问题不是太了解,在书本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解说,那位大神知道的,请解说解说。
谢谢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左边为负反馈,右边为正反馈,保证总体效果为负反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是的,是有稳定性问题,您贴的结构,通常op-amp用单级,米勒补偿就在op-amp输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想请问,我在仿真的时候并没有考虑整个带隙基准电路的稳定性问题。并且上面的运放我给的是两级结构。
请问下,这样有什么影响么。

网友:
该基准是1999年banba等人提出的一个典型的带隙基准电路,你可以分析下零极点,结合stb仿真,用两级运放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,但是看你的PSRR的要求,看是否能够达到,该基准失调相对而言较大。这有一篇较早的带隙基准结构汇总的文章,你可以看看。基准是电源最基础之....。 基准架构汇总.pdf (172.8 KB , 下载次数: 1146 )

网友(2013-11-06):
这种基准的PSRR跟运放的PSRR有关系,和运放的增益有关系。2级结构Av大。
hspice仿真的话,环路稳定性最好修改网表仿真。

网友(2014-01-10):
稳定性补偿好了没问题。
PSRR不好。

网友:
先回复,再下载,拿点钱呗

网友:
PSRR 要好得使用 多級 cascode MOS bandgap .
mos  L 拉很大 ..

一般你看到 OPA +  bjt 都是低電壓使用
PSRR 低, 但是 OP gain 高.

网友(2014-05-16):
有稳定性问题,必须保证一定的裕量。

网友:
yes u may have stability problem .. a simple compensation can solve the problem ... run ur stability simulation many times with diffrent values until ur circuit is stable

网友(2014-06-22):
在运放的输出节点作为断点仿交流稳定性,这样将两个环路综合考虑了。

网友:
看看都有哪些基准结构

网友(2014-08-28):
不過一般使用 opa + bjt , feedback 會是一路 2電阻 diode , 另一路 resistor diode
這只單一電阻配後面 bjt . 有何特別 ?

如果是一般 1:8  + diode , 一般直接CMOS cascode 方式 , PSRR 高電路也簡易些
缺點是 cascode 須比較高 VCC 工作 .

网友:
是之前仿真过bandgap的环路稳定性。自己的一点理解。有不同看法希望同仁指出。

网友(2014-10-16):
回复 网友B:

   那么输入信号是谁呢?VDD?

网友:
嗯,我也做过bandgap,就是stb令我头疼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曾经碰到过

网友(2015-01-20):
为什么要使用多级运放呢?单级增益不够么?

网友:
哇,看这帖子,我学习了。。

网友(2015-05-31):
单级OPA用的较多的是P输入对管cascode结构,电压可以设计的较低,增益蛮高的,一般单级也就够了。
但CASCODE的OPA的会引入input offset,造成输出电压偏移,一般input offset占总的输出电压漂移的大头(random)。
用两级普通OPA比cascode的offset要小,面积也小。但好像稳定性应该不太好做,我看一些paper中提到了,有机会可以尝试下

网友(2016-09-06):
挺好的知识,学习一下

网友(2016-11-24):
没有稳定性问题。

网友(2017-02-23):
最近也在看这块的文章

网友:
Thanks for your sharing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看看

网友(2017-07-28):
mos  L 拉很大非常重要

网友(2018-04-13):
两个环路 中,OP输入节点的阻抗较小,故主要是OP输出级点以及其内部零极点的补偿问题,这个用一般的二级运放米勒补偿即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(2018-06-28):
是有稳定性问题 ~!

网友(2018-08-12):
可以做stb仿真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具体应该如何去仿真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