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从打散的版图中能否生成电路原理图来?如果可以,如何操作?

楼主(2013-01-14):
手头有一颗芯片版图,想学习一下其中电路设计上的几点考虑,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将版图生成电路原理图,晶体管SYMBOL形式的?

不是很懂,还望大牛们不吝赐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没有太好的办法,先calibre lvs出gds的sp 。然后找工具把sp转成电路图看,这一步没有产生理想结果的工具。

网友:
这不就是反向吗 ,  如果都能很快转回schematic,反向的人要失业了,

老老实实的方法就是看管子 自己翻电路啊 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就是做反向的,惶恐。斑竹能否分析下反向的境况及前景。

网友:
反向我不懂,实际上,但是还是很有市场的, 主要是模拟器件 ,

楼主(2013-05-30):
nonono,不是反向的芯片照片,就是一个很小的电路版图,想学习一下里面的设计方法!

网友:
用验证工具提取版图网表,再把网表导入成原理图.原理图要自己重新整理,否则也看不出个所以然.乱!!

网友:
先calibre lvs出gds的sp ,然后找工具把sp转成电路图看,这种方法可行。

网友:
calibre有自带的转成电路的工具,SP 和 scr.net格式。我比较喜欢看后者。calibre转成的电路难看了点总比没有的好

网友:
得到SP文件,利用IC61的spice in,或IC51的CDL IN(理论上可以),或spicevision查看。但得到的原理图都很乱,不如直接翻电路。

网友(2013-07-04):
小版图个人推荐直接反向提就行了

网友:
我也是来学习的!

网友(2014-11-03):
just a reverse job !! very easy 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成,已经被打散,这个方式完全就是一堆散器件

网友:
快2年的帖子,翻出來回復.真行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?我也碰到相识的问题。

网友C:
为啥要从版图生成电路图呢?
既然有版图,那就找找原来的电路放在哪里了!

回复 网友D: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就是因为没有电路,只有一份gds所以。。。老大让我做的,其实我对他的做法保留意见的。。。

网友:
你是做电路的吗?如果不是,这个好像不是你的职责

回复 网友D:

网友:
如果樓主公司能做反向,肯定得有這方面的經驗以及tool,單純給你一個GDSII,是不是太難為樓主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不是做电路,我做LAYOUT。但是有些事情没办法。这个gds是之前外包的一个项目,那边没给电路,所以让我提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问那边要电路

网友:
哦,就想上面所说的,请教你那边的电路人员吧,有工具来做反向的。

网友(2020-05-21):
1楼就正解了。

网友(2024-01-29):
引用 网友C:
为啥要从版图生成电路图呢?
既然有版图,那就找找原来的电路放在哪里了!

肯定是没有电路,只有版图了,人家才有这个需求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