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] 求电源线走线宽度怎么计算

楼主(2013-01-14):
例如电路总共64列,每列电流450uA,金属的限流密度为 1mA/um,那么我的vdd走线是不就是 64*0.45/1=28.8um,如果是vdd和gnd交叉布局的话,那我的vdd宽度是不是就是上一个电路要求的vdd宽度加上这个模块要求的vdd的宽度。但是这样算下来的vdd走线很宽,我这种算法是不是正确呢?求大神指点!

网友:
不是很宽,过电流能力要够,不要刚好,那是理论值.

网友:
根本没算过,真正项目上靠的就是经验, 基本没时间去理论计算

这就是专家门诊和 普通医生的区别,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 基本上是的,线宽我们一般是大于前端要求的电流的,大电流如果用一层线走的话,有可能会很宽,我们一般对有大电流要求的
部分,都是用两层金属走线,线宽最少可以可以减少一半,如果用厚的metal,线宽可以更小。

网友:
这个是这样的,多层金属的话,可以均分宽度的, 否则要打slot了,很烦

网友(2014-10-11):
回复 网友B:

版主大人,请问打slot是什么啊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的理解是
solt应该是在较宽的金属线上扣除一个沟槽,防止金属线太宽,超过rule要求范围,导致DRC时出错~
不知对不对

网友:
28um也不宽的吧。你说的64列应该是大管子的那些吧,一般这个就是尽可能宽,把地方塞满

网友:
slot是防止屈服效应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(趋肤效应)

网友D(2024-10-24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的吗?
  假设一个路径要求50mA电流
  如果用一层金属那就是50um宽,如果用两层,就是每层只要25um宽对吗?就相当于电流是按金属层叠被并联计算了是嘛
  还请赐教,先谢过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里的意思是这样的吗?
  假设一个路径要求50mA电流
  如果用一层金属那就是50um宽,如果用两层,就是 ...

感觉应该不太准确,每层金属所能承受的电流应该是不一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感觉应该不太准确,每层金属所能承受的电流应该是不一致的

是的,我这里有个真实的工艺就是M2~M6都是1.9mA/um。那我们现在假设每层金属的CDR都一样的前提下,那是我说的这种计算方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