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0.18um下单级套筒运放GBW=4GHz可以实现吗?

楼主(2013-01-14):
尾电流源为30mA以下,CL=6pF, 增益50dB, GBW=4GHz,可以做到吗?
欢迎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有个问题:请问这个运放闭环应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?脱离闭环的应用结构来研究GBW是没有意义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比较有希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闭环应用在开关电容电路中,也就是用于ADC的MDAC里面,反馈系数是1/6。

网友:
再详细一点:你是怎么算出CL=6Pf的?你的采样电容是多大,反馈电容多大,下一级负载又是多大?
反馈系数是1/6有没有考虑OTA输入的电容?即使反馈系数真是1/6,那么loop BW= 1/6*GBW=666MHz, 你的建立时间够吗?
对于MDAC应用,OTA DC gain 50dB够吗? 因为反馈系数只有1/6,那么loop gain 只有差不多35dB了。

楼主:
再详细一点:你是怎么算出CL=6Pf的?你的采样电容是多大,反馈电容多大,下一级负载又是多大?
反馈系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1.  负载电容CL=(1-beta)*cs1+4*cs2+0.5p+余量变动:
         cs1第一级单位采样电容1.6pF cs2第二级单位采样电容0.8pF 0.5pF估算为下一级比较器的总电容,余量变动为工艺角温度等变化引起的变动。
    2. 此处的负载电容没有计入运放的输出电容。你如果理解为估算电流时候用的负载,那就计入运放负载电容,估算为第一级总采样电容0.6~0.8倍。
    3. 反馈1/6,因为我对电路做了修改。
    4. 反馈之后的带宽666MHz, 我需要在2ns之内建立到2.44e-4精度内,可以满足要求。
    5. 我这里的增益只是一个主运放的增益,我会加入gainboost的。

楼主:
其实我这里想讨论的是,在0.18um的条件下,实现如题的指标,有没有可能。

网友:
其实我这里想讨论的是,在0.18um的条件下,实现如题的指标,有没有可能。
引用 楼主:

谢谢你的解释,算了一下,实现你的指标还是可行的。但是30mA基本都在主运放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实际设计中可行吗?
    请教下,你有没有实际设计过这么大带宽的运放呢?

网友:
回复  bananawolf

    实际设计中可行吗?
    请教下,你有没有实际设计过这么大带宽的运放呢?
引用 楼主:

为什么不行呢?你先试试吧,没做过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出呢?
以前做过loopBW=400MHZ的,现在如果让我做一个符合你的指标的MDAC,我觉得还是做的出来的。

网友:
应该没有太大希望,.18通常做不到这么高
如果phase margin做到70deg,2nd pole要在10GHz+
试试不用folded cascode,牺牲head room和signal swing

网友:
不懂,不过学习了

网友:
可以自己试一下

网友(2013-03-11):
@hurongguang   可以私聊么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过2G的运放  也是用在ADC中 12bits的   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中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可以私聊么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过2G的运放  也是用在ADC中 12bits的   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中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