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6151安裝在Redhat 6.2中失敗

楼主(2013-01-15):
已經依照ci666版大方式安裝
但啟動後 出現 virtuoso:command not found

連CADENCE介面都進不去

請問有人是碰到同樣的情況嗎?????

网友:
简单的分析可能有几个原因
1)path没设置正确
2)你的用户对改目录或者文件有访问权限
3)你要访问的文件没有设置成可执行权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謝高人願意出來幫忙解決問題,請問我該做些甚麼設定嗎?   已經連續戰了三天了,尚未解決...

楼主:
實在沒體力耗下去了...最後改安裝在redhat 4 來使用  但還是感謝phoenixson的回應

网友:
用新一点的系统试试

网友:
redhat 中安装我不确定行不行,我刚刚在centos6.3中安装成功了,安装好系统后我先升级系统到最新,然后才装的ic615.    我安装的是base 版

网友:
如果仅仅是virtuoso找不到,应该不是os的问题啊,如果是os的问题,会报什么shared library lib xxxx.so找不到或者glibc XXXX版本的符号没找到,所以感觉还是简单的路径设置问题

楼主:
原來是這樣  受教了

网友(2013-05-24):
回复 楼主:

   which virtuoso
如果cshrc中指对了路径,会显示出615的路径来

不过你command not found,那应该就是没指对,把你的shell中的path指对了应该就行了

网友:
最好不要用centos6以上版本,ic615写明支持rhel4和5,否则可能会遇到bug

网友(2013-07-01):
my situation is $PATH setting in .bashrc.....
try to check all PATH by typing
:echo $PATH

export CDS_ROOT=/home/eda/ic615
export PATH=$CDS_ROOT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binPATH
export PATH=$CDS_ROOT/tools/dfII/binPATH

网友(2013-09-09):
which virtuoso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virtuoso,能找到,但还是出现command not found ,root 执行yum install ksh, 如果是rhel,没有注册,yum不好用的话,把yum源换成centos的源

网友(2016-06-02):
学习了,运行yum install ksh还没有解决应该就是PATH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