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C8051F340在labview下USB数据传输

楼主(2013-01-15):
现在用F340做了一个数据采集的东西,通过USB传到PC机,PC端用labview,本人对USB不太懂,哪位帮忙指点一下,上位机用labview还能用USBXpress吗,还是用VISA之类的来做比较好,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自己顶一下,F340上用USBXpress,Labview端用VISA,这样可行不

网友(2013-12-15):
labview端的usb敞开么?

网友(2014-02-03):
VISA 比较好吧

网友(2014-10-24):
LABVIEW你要看给你的接口卡是啥

网友:
是接串口还是接USB,USB给你的应用程序API接口是什么样的。如果API很简单,你就不要考虑那么多,直接调用函数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