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关于CC430F5133的问题

楼主(2013-01-15):
最近在调试CC430F5133的433模块时发现容易出现死机现象,具体现象如下:
在读取MARCSTATE寄存器状态时偶尔出现RF1AIFCTL1的RFDOUTIFG一直无法为1的现象,导致对433模块的后续操作失败,重新给MCU进行上电复位能解决问题。以下是代码:
//MCU上电后调用rf_init()对433M模块进行初始化,配置寄存器参数。
void rf_init(void)
{
    int8u status;

    //芯片复位
    rf_core_command(RF_SRES);
    rf_core_command(RF_SIDLE);
    //判断RF部分是否进入IDLE状态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status = rf_core_command(RF_SNOP);
        status &= 0x80;
        status += rf_read_single_byte(MARCSTATE); //调用此函数时出现问题
        if(0x01 == statu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。。。。。。//配置寄存器
}
//出现问题的函数代码
int8u rf_read_single_byte(int8u addr)
{
    if((addr <= 0x2E) || (addr == 0x3E))
    {
        RF1AINSTR1B = (addr | RF_SNGLREGRD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F1AINSTR1B = (addr | RF_STATREGRD);
    }
    while(RF1AIFCTL1 & RFDOUTIFG) // RFDOUTIFG标志一直无法置位
    {
    }
    return RF1ADOUTB;
}
另:出现此问题时MCU及433部分的晶振均工作正常。
烦请各位高手,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?

网友(2013-12-13):
ti的微处理器经常需要写1到寄存器清零

网友:
没用过该处理器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