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调查] 可综合Verilog语句

楼主(2013-01-15):
在看李新兵编著的ARM9微处理器结构的Verilog代码时,经常有这样的语句: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    data_out[2:0]<=#`DEL  3'b001;
end
在可综合的语句里,不应该禁止#延迟吗。求解释。

网友:
这样写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仿真用,在综合时候并不影响电路,综合工具不识别延迟,所以这样写没有任何问题!

网友:
只是为了仿真用,真实电路中自然会有cell delay,这里#只是简单模拟一下而已

网友:
这个时间是模拟DFF的CKQ时间。 综合工具在综合的时候会自动忽略这个时间的, 工具也会给出报告的

楼主:
谢谢了,以前写代码的时候没试过这种方法。

楼主:
以前没用过这种写法。

网友:
不影响综合的

网友(2014-01-10):
前面2楼得解释很到位了~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,不过我这种菜鸟很少这么写

网友:
不错 是的 就是模拟延迟

网友:
恍然大悟

网友:
加延时是为了方便做仿真的时候模拟触发器的CKQ 延时, 综合的时候工具会自动忽略延时信息

网友(2014-03-05):
原来是这样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