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异步信号的检测问题

楼主(2013-01-15):
像I2C的起始信号那种,通过在SCK不变的情况下的SDA的跳变来表示传输开始,应该如何检测, 假设slave device 没有自己的时钟,只依靠master提供的时钟

网友:
I2C信号线也充当了时钟线,
always@(posedge SDA)  表示SDA上升沿开始执行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种对数据线的边沿触发怎么约束时序呢,一般时序都是通过CLK来约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