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DL designer2012中如何加入xilinx的unisim的库

楼主(2013-01-15):
这几天用HDL designer检查代码规则,在程序里只要有USE use unisim.vcomponent.all;
都会报错,然后就无法进行代码规则检查了

求助遇到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

PS:看了help下的xilinxflow.pdf,按照上面写的设置,会报无法找到unisim源文件的错误

网友(2018-12-18):
在HDLDesigner的HDS工程下新建一个unisim的library,常规的就行,像加源码那样把Xilinx安装目录下的vhdl/unisim的.vhd文件添加进去, 再运行对设计文档的检查就可以识别了。调用别的系统库或IP库无法识别,都是同理,像Modelsim一样给HDS也建个lib,告诉它源码在哪里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