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haracterize and propagate_constraints

楼主(2013-01-15):
由于以前做的项目比较小,DC综合时都采用top-down策略,因此对down-top综合策略不是很了解,down-top策略是对每个模块加约束,一步一步往上,那么每个模块的约束怎么传送到上一级模块呢?characterize和propagate_constraints看userguide没怎么看懂呀。

网友A:
其实很简单的,用pt ,dc抽取etm ,ilm ,

然后上面直接调用这个db就行了, 约束么,端口过约束就好了,

懒得去budget ,

网友(2020-10-30)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很简单的,用pt ,dc抽取etm ,ilm ,

然后上面直接调用这个db就行了, 约束么,端口过约束就好了,

请问这个方法用于前端还是后端?
用PT抽取lib后,模块内部是不是不可以调整了?
这个方法如果需要后仿的话,应该怎样做?小模块内部的delay和function怎么办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