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sv的二维动态数组是否可加rand前缀?

楼主(2013-01-15):
各位:
      最近跟二维动态数组耗上了。
      请问sv中是否是不能对二维动态数组进行约束呀?那我要实现类似的功能该怎么办呢?

网友:
说俱体点,写个俱体的实际问题。

网友:
不支持二维数组的random,用2个一维的不行吗

网友:
用个对象数组不是蛮好么。一定要使用2维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什么是对象数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     rand int array[][];
然后编译器就报错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个动态数组,只有在执行的过程中才能决定数组的大小的。

网友(2014-10-19):
加rand肯定没有问题。
不过要数组的两维都是动态的?以为不可以,没有试过。

网友:
rand 一维的动态数组是可以的,二维的弄个小程序试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