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 全数字锁相环 ADDLL设计中 jitter 如何进行仿真

楼主(2013-01-15):
我最近搭了一个ADDLL  全数字锁相环  SAR结构的  做完瞬态仿真 我想仿 这个电路的 jitter
是用 spectre里面的 pss进行仿真么?  还请高手给指点下

网友:
应该是PSS+Pnoise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 仿出来的值 参考意义大不大啊?  还有就是 是不是要仿下各个工艺角

网友:
相噪就是这样仿真的啊,jitter就是相噪的时域撒,应该比较准吧
工艺角要跑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跑PSS的时候 不能找到稳态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 我做得是数字DLL  输入只有一个频率  电路中有分频电路  希望能给分析下